99se的焊盘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6-08-16):
我要做一个方形焊盘,孔径为0。焊盘的的顶层和底层都有焊锡,并且它们是导通的,怎么设置???

我知道焊盘属性有一个pad stack。如果把焊盘孔径设为0,层设为MultiLayer,这样顶层和底层都有焊盘,但是他们是没有连通的。如果我在焊盘属性对话框的Use Pad Stack打勾,是不是就可以让他们连通了?????

楼主:
急急急,沙发,希望有大神来解答。

网友A:
没有孔,顶层和底层的焊盘无法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孔,顶层和底层的焊盘无法导通。

这样啊。。。。。。

网友B:
哪有你这样想的
顶层 底层都有焊盘
焊盘孔径设为0 怎么通啊
办法是这样的
做2个焊盘 放正反面 原理图中连起来,在焊盘外面打过孔

网友C:
,有意思,没孔也能通

网友D:
楼主是想做个实心圆柱体

网友E:
楼主是想挖个洞,然后扔个金属圆柱体进去么,好像没有这种工艺
必须有孔才能把上下层导通呀,或者像5楼说的,焊盘旁边放过孔连接上下两个焊盘

楼主(2017-02-28):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想挖个洞,然后扔个金属圆柱体进去么,好像没有这种工艺
必须有孔才能把上下层导通呀,或者像5楼说的 ...

说得对,我那时理解错了,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