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XDIR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6-08-16):
我在用GPIO模拟I2C的时候,需要SDA改变输出方向,然后查了下DIR是方向寄存器,如下

EALLOW;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2 = 0; // GPIO32复用为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2 = 1; // GPIO32设置为输出
GpioCtrlRegs.GPBMUX1.bit.GPIO33 = 0; //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3 = 1; // G

EDIS;

在这里初始化使得GPIO32为输出功能。然后,在开始I2C发送数据等待应答的时候,需要改变该脚的输出方向,且改为输入。如下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2=0; //切换方向输入

重点就是在执行完这句后,DIR寄存器并没有按照我想的变成0,还是1;

然后我单步调试,在执行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2=0; //切换方向输入  之前的寄存器的值,此时值为1;我在单步走完这句后

却发现该寄存器的值还是1,并没用变。。。这就比较尴尬了。

写了这么多,就是想问下,怎么临时改变DIR寄存器的值。。好了我说完了,麻烦大神看下。。

忘了说,用的是ccs6 tms320f28335

楼主:
因为我看了EALLOW和EIDS保护了寄存器不被误操作,所以我在后面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2=0; //切换方向输入 改成了
EALLOW;
GpioCtrlRegs.GPBDIR.bit.GPIO32=0; //切换方向输入
EIDS;
结果单步调试,DIR的值一直是0了。。

网友A:
设置成外设功能后, 输入/输出是由外设自动来控制的了. 不需要你去更改

网友B:
之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又长知识了!

网友C:
一般都是在初始化的设置,

网友C:
i2c都是随时切换吧

网友D:
板凳楼层的版主正解呀~~~

网友E:
可以直接配置寄存器试试

网友E:
设置为宏定义简单一些。

网友F:
这个不敢怎样都是需要对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设计的

网友G:
设置成外设功能

网友H:
设置好了吗

网友H:
一般都是直接设置寄存器吧。

网友I:
thanks  vwey thanks  vwey thanks  vwey thanks  vwey

网友J:
配置寄存器

楼主:
其实我是每次要改变这些保护的寄存器都用一次eallow edis 然后就没问题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K:
直接宏定义就行了,很方便的

网友H:
是不是应该有延时才对的。

网友H:
你的iic读写不能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