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6-08-16):
可以用电路先将电流分为比如1~20毫安一段,20~40毫安一段。然后模数转换输入单片机,由单片机根据输入的是某一段电流,执行相应的命令吗。
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电流或者说电压分段,单片机如何去区别判断,而不是直接低电平灯亮高电平灯灭那种。
目前在做一个东西,不知道单片机学了用不用得上,希望朋友们好好回答,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万用表的电流档不就是类似嘛

网友B:
肯定可以啊,你可以ad采集,然后根据ad采集的数分段,在执行相应的程序即可

网友C(2016-09-19):
电流要转换为电压,完全可行,编程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