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5534N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可以短接吗

楼主(2016-08-16):
RT,请问TF5534N的信号输入和输出可以是共地吗

网友A:
您好!
     如果信号输入信号输出非要共地的话也可以使用的。
     但是,信号输入与信号输出端就失去了隔离功能,可能信号精度也会轻微受影响,具体已实际测试为准

网友B:
不连接实现的是控制系统内部和外部电路信号的隔离,还是不要隔离。

网友C:
共地可以呀,信号影响不大就行。

网友D:
不要短接,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D:
想比较来说,隔离信号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您好!
     如果信号输入信号输出非要共地的话也可以使用的。
     但是,信号输入与信号输出端就失去了隔 ...

影响比较大吗?

网友E:
凡是隔离的,都没有共过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影响比较大吗?

要应用在哪里?

网友F:
地还是隔离吧,如果不行就弄个磁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地还是隔离吧,如果不行就弄个磁珠

这是电源地的设计。

网友G:
不要共地,信号容易干扰。

网友G:
隔离信号不会收到前一级信号的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要共地,信号容易干扰。

隔离的信号会不会收到外部环境的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隔离信号不会收到前一级信号的干扰

确实短接容易造成信号干扰。

网友I:
楼主为什么要短接?

网友I:
是电路需求?还是需要这样设计的。

网友J:
短路容易造成对隔离信号的干扰。

网友J:
短接之后的噪声也会传递到后端。

网友G:
为什么要共地设计?

网友G:
TF5534N的手册可以参考,里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