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强计标定

楼主(2016-08-16):
小弟最近在学磁强计的标定,看到一篇论文提到了高斯牛顿迭代法。但我有个疑问,就是迭代的初始值怎么选取比较合适。理论上关于初值的选取实在有点抽象,之前有没有标定过,没经验。麻烦知道该方法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根据初始值拟合曲线吗?
这类初始值是标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初始值拟合曲线吗?
这类初始值是标定出来的

大侠,这个应该是类似拟合曲线的,但是如果如果是标定出来的,还要迭代干嘛?有点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个应该是类似拟合曲线的,但是如果如果是标定出来的,还要迭代干嘛?有点不懂 ...

只是标定出几个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