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的一阶特性....

楼主(2016-08-16):
运放是个动态系统(至少一阶),理想运放也是如此。那么这个一阶特性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忽略,反之意味着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得考虑?这是个问题,此帖就是要通过一个例子说明这点。

楼主:
先上图:

这是那个测试电路的简化示意图。

楼主:
由图中的那个不等式条件可知,这个系统稳定(负反馈)。在此情况下,由运放一阶特性所表现出来的响应会衰减,而且随着增益带宽积的增大衰减速度也加快。理想运放假设下(增益带宽积趋于无穷大),运放一阶特性的影响趋于零。

楼主:
在这个不等式条件下,那篇论文中就测到了那个“Z”

楼主:
反过来,如果KR2<R1,还能测到“Z”否?显然不可能。

当然,如果去掉其它附加的东西,仅是Ui输入,那么更不可能看到那个“Z”!

楼主:
运放是个动态系统,至少是一阶以上。这些动态特性某些条件下可以忽略,看似变成了一个零阶的静态系统。但是,在某些条件下,这些动态特性不可忽略,它将是运放特性的主要成分。

网友A:
资料中R2=20K,R1=10K,K=1,满足不等式!

既然是稳定的负反馈,这个不多余???

网友A:
拐弯抹角一大圈,故弄玄虚,其实就是下图简单3元一次方程!

网友A:
这个测的可不是Z,而是mirror Z,上面式子是Z的一部分!

网友A:
那个不等式是什么意思?
环增增益T=KR2/R1,那个不等式仅仅是令T>1罢了!

网友A:
此测试方法的精妙之处,在于利用运放的虚断虚短特性,逼迫施密特触发器的工作点随着激励的运动而运动,说白了,就是让他听话,不要乱跑,听从指挥!

网友B:
我等小白如何通过电路实践一下?

网友A:
大家注意图片名字--隐秘的。。。,和帖子主题,云放的一阶特性何时不能忽略!!!

再看后面推导,明显和上面的主题,是一分钱关系都没有!!!用不用一阶模型,推导结果完全相同!!!

所以,帖子是不是跑题了,用0095的话说,是不是跑靶了???

网友A:
板凳楼层的说法,更是幽默!逻辑是先知道稳定,后据此判断一阶衰减,因而可以忽略!!!

这是不是本末倒置???

如果云放模型未知,我怎么判断系统稳定与否?!

网友A:
贴中说判断是否是稳定负反馈,依据是那个不等式??????!!!!

还能不能给人留几颗门牙吃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拐弯抹角一大圈,故弄玄虚,其实就是下图简单3元一次方程!

你这个隐的前提是负反馈作用强过正反馈,虚短成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的可不是Z,而是mirror Z,上面式子是Z的一部分!

应要从正反馈回路的环路增益,与负反馈回路环路增益去比较,那个强,才能确定整体电路的表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O先生的脑袋还是比较灵活的。电路能活动走路,还得负反馈。而x大的反应也录活。按照以前的认知,我们 ...

英文叫FEEDBACK,讲回授,也能正确,大陆讲反馈是有点不合英文意思,应叫返馈,馈是送的意思,返从目的地返回到出发地的意思。或者说反方向馈送的意思,这样也对啊。年轻时,买过一本外文 书店的台版的电子技术的书,纸张质量,内容没得说,高级,纸质硬邦邦的,很厚,是本科级的书,当时及现在大陆的书的纸张质量跟它比差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隐的前提是负反馈作用强过正反馈,虚短成立。

NO,原理图中屎米特电源5V,所以在我上面OP的线性输入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