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FC

楼主(2016-08-16):
最近几天一直在学习PFC的知识,这里稍作整理,放上来的理由有二;一是想把学到的东西整理一下,下次用的时候方便寻找;二就是希望大家互相探讨一下,共同进步。
PFC整理
芯片UCC28019boost拓扑控制,连续工作模式;
PFC作用:检测输入电网的电流,并使它变为与输入电网电压同相位的正弦波;如果没有PFC,直接在整流桥后加滤波电容,电压波形虽变得趋向于直流电压,但电流会出现脉冲似得尖峰;此类电流脉冲将引起严重的RFI问题;再者它的有效值比所需的负载输出功率值要大,这造成了滤波电容的温升提高并降低了其可靠性;
下图为UCC28019芯片手册中截选图;
Ucc28019芯片简介
全范围的AC输入电压;
65KHz固定工作频率;
最大占空比97%;
输出过压、低压保护;
适于100W~2KW的输出;
可以通过设置Vsense电压低于0.77V进入待机模式,从而降低功耗;
Gate端有1.5A的驱动电流;
两个环路:
电流环:在ISENSE 端产生的负极向信号被内部电路缓冲反向,通过电流放大器,在ICOMP端输出,ICOMP电压与平均电感电流成正比(这句是为什么我没看懂);VCOMP端产生一斜坡电压波形,与ICOMP端电压进行比较产生PWM波,控制MOS的导通关断,从而实现输出电压调节的目的;
boost属于反激型拓扑,即关断时输出能量,故而Doff=Vin/Vout;因为Vin为正弦波,而且ICOMP与电感电流成正比,控制环路迫使电感电流跟随输入电压变化,故而输入电流也为正弦波,从而实现电流跟随电压。
电压环:VSENSE 端产生5V±5%电压基准,实现对输出电压的控制。
【开关电源设计】一书中讲过另一PFC控制芯片ucc3854,其中对芯片的工作原理描述与上文有些许不同,但感觉更易于理解.
工作过程:交流电经全桥整流为正弦半波,后面经由UCC3854控制的boost电路处理为电压略高,幅值平稳的电压输出,电流波形跟随电压波形变化。芯片采集整流后的电压波形,以及boost电路的输出电压,两者经乘法器后在ISENSE端产生一与前者波形同相位,幅值与后者同比列的电流,该电流流经电阻R4产生的压降与输出电流流经RSENSE产生的压降一样,从而实现输出电流能够跟随输入电压。之所以两者电压降相等是因为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个运放,二者分别为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其输出与震荡电路产生的三角波进行比较产生PWM波,从而实现对电路的调节控制。
由于网速问题ucc28019上传不了,需要的可以网上搜一下,挺多的。以上就是我对PFC的一些理解吧,望指正。

楼主:
咦?图片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