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猫实测速度慢,吞吐测试可以跑到满带宽。

楼主:
现在正在做电力猫,使用方案是ar7420+ar1540,实测300米干净的电力线,网口吞吐量能跑满带宽。但是实际测试应用中,读写速率只有10~20Mbps(测试环境办公室)。          有木有大神指导一下。附件是部分原理图:

4O)REKMJ8ALVRY$([N2J[]M.png (251.68 KB )

(H)5I7G984M[T@U0_{Y`(MR.png (275.4 KB )

网友A(2016-08-16):
先用普通导线调好匹配和滤波器,再上实际的线路,有数字频谱仪的话可以对比一下二者的参数变化找原因。一般而言,电力猫实际使用时性能会打折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普通导线调好匹配和滤波器,再上实际的线路,有数字频谱仪的话可以对比一下二者的参数变化找原因。一般 ...

我们购买过其他品牌的产品测试过,相同条件下速度都比我们的要快。方案基本上没什么差别,现在主要是怀疑参数匹配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就是layout的走线了,目前已经搞得崩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购买过其他品牌的产品测试过,相同条件下速度都比我们的要快。方案基本上没什么差别,现在主要是怀疑 ...

如果有相同芯片的参照物,而你的电路在同样环境下性能又明显有差距,首先去检查电源和系统内去耦,再查匹配,然后是滤波器和PCB的布局、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