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音频电路LINE IN的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6-08-16):
电路中的line in输入处,为什么要用电阻分压后再耦合输入?不能直接耦合输入吗

网友A:
顶一下,同问,预计是分压后,减小一半的输入,降低音量的输出,一般的旋钮调节音量也是在这个地方。求大神解释下

网友B:
可能有两个作用
1.下拉电阻是在line in信号没有接入的时候,提供一个固定的0电平。

2.输入的linein幅度比较大,超过了芯片的输入范围。所以提前分压一下。

网友C:
板凳地板说的都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