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替代并不是静止的....

楼主(2016-08-16):
通常,教科书中讲述替代原理时并未明确表述替代源是随被替代电路变量变动而变的,因为被替代电路变量在通常的教科书中都是固定不变的。其实,如果电路变量随时间变化,替代原理同样适合,只是替代源必须随相应的电路变量变动而变化。

楼主:
下面给个例子,见图:

这是想要做的一个变换。注意到这里的U2可以变化。

楼主:
下面给出具体的变换过程:

注意,这里的替代源(U1)随原电路此点的电压变化而变化,其实也就是随U2而变(是U2的函数)。

网友A:
下面定理,已经深入人心了:

楼主:
上图中,没有给出U1具体的表达式,而给了之后变换得到的UT(戴维南等效电源)。

有上图下面的式子可知,在此变换下,右面的那个网络向外(左)看的阻抗未变,即还是原图的阻抗。

楼主:
替代原理还有许多不太常见的变换形式,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感兴趣者可以自己找相关书籍或资料详细了解。

网友A:
大家仔细看准了,从昨天开始往前,楼主使用戴维南定理后,电压源和输出端口处,全标的是U2,1年都是如此。

现在悄无声息使用UT了!

下图还是有功劳的么!

网友A: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楼主还是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