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刚编译时遇到的问题,不知道从哪下手,请教各位了!

楼主(2016-08-16):
程序是用的别人的,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我要从那入手。谢谢!!!

网友A:
改成large模式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large模式看看吧

改过了的,现在还是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访问内存超过范围引起的吧

Description
After evaluation of absolute fix-ups, an address is not accessible. The improper address along with the specific module name, partial segment, and segment address are displayed. The fix-up command is not processed. This error occurs when an instruction tries do make a memory access that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instruction (for example MOVX @Ri outside of the PDATA page, or ACALL outside of the 2KB code memory block).

网友B:
你先把timer1ser()函数注释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timer1ser()函数注释掉看看.

注释掉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函数上,对比别人的函数,应该很容易解决的.

还没的呀,注释掉是可以通过编译,但对整个项目来说是不行的啊!但这个中断函数是必须要有的啊!还有就是涉及到保密的问题呀!!!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结果实在是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就整个把工程重新写了,求高人出现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