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电容触摸 手碰电源正常 不碰电源 不灵敏

楼主(2016-08-17):
大家好!最近做一个STM8S电容触摸的案子,遇到一个问题
手碰电池 按键灵敏,可以正常使用!
手离开电池,按键不灵敏,无法触摸到按键,时灵时不灵,无法出货!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我的硬件:STM8S003F3P6
软件:STM8S电容触摸库V1.3.0
供电方式:3节7号电池
实现的功能:8个按键+1个滚轮

楼主:
STM8S电容触摸,谁做过呢?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

网友A:
没有地回路
无解

网友B:
和板子怎么连的呢?
程序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看不出原理来.

楼主:
我发原理图上来
PCB图也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地回路
无解

没有地回路?你看一下我的原理图和PCB,上面是电容触摸的
如果触摸时,手碰着地,就灵敏,不碰电源或者地,就不灵敏
你说的没有地回路,是怎么样的?就是和我这类似吗?

网友D:
C4C5值是相等的么?把C4换成10N看看?
另外C6位置再加个电容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C4C5值是相等的么?把C4换成10N看看?
另外C6位置再加个电容较好

好,马上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C4C5值是相等的么?把C4换成10N看看?
另外C6位置再加个电容较好

刚刚试了一下,还是这样子!电容C4是1uf   C5是10nF
还是这样子,手要碰着电池,才灵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还是这样子!电容C4是1uf   C5是10nF
还是这样子,手要碰着电池,才灵敏 ...

那就得好好琢磨下了,碰到的是电池的那部分呢?七号电池壳体应该是负极,不过应该也有绝缘包装皮。那就先考虑两个可能性:接触不良、共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得好好琢磨下了,碰到的是电池的那部分呢?七号电池壳体应该是负极,不过应该也有绝缘包装皮。那就先 ...

谢谢回复!
我感觉这个电容触摸对电源要求极高!
1.接触不良,我确定接触完好!
2.共地?这个怎么共地呢?电池供电,如果手不碰到电池,无论如何都形成不了回路的!

网友E:
好像频率低

网友F:
产品背面弄一块金属板接地,应该会灵敏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产品背面弄一块金属板接地,应该会灵敏好多

现在的产品就是个电容触摸的遥控器,没有办法金属接地!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网友G:
这么高大上,谁的手机接地了?

网友H:
用过HT7133做遥控器,12V电池 C6必须是大于等于2uf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产品就是个电容触摸的遥控器,没有办法金属接地!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

是说弄个大的金属片在背面,然后接产品PCB的GND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问题解决,电源的问题!加大电容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I:
右上角的那个比较粗的红线是什么线

网友J(2019-10-17):
恭喜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