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替代原理的两个特例

楼主(2016-08-17):
(无正文)

楼主:
图一:

在这个变换下,还可以进一步变成下面的图:

楼主:
图二(对偶):

同样,在这个变换下,也可以进一步变成下图: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希望节点合并,建议用零电阻连接

网友A:
既然端口电流为0,直接开路就行。现在为了应用所谓的替代定理,先加个0A电流源,再把它去掉,你们这些教书先生真是无聊死了。
还有用零电阻来避免合并节点,大哥,你以为原理图是你画PCB啊????

顶礼膜拜, 三步一跪,五步一拜,七步一叩首!大师,收我为徒吧,I服了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