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坏了,求分析!

楼主(2016-08-17):
惠普的笔记本电源,当时在小店买的非原装便宜货,用了1年多了,现在是稍微动一下灯就不亮,今天是电源灯直接不亮了。拆开看了下,没什么烧掉的,保险丝和变压器线圈量的都是好的。测试变压器线圈前端有326V左右电压,线圈后端就没电压了,所以肯定没输出了。看了一下里面的芯片,找到了相关电路图,请教下如何测量来判断到底是哪个元件坏掉的?附件里是用到的N沟道mos管。

楼主:
uc3843的6脚电压大约是多少?想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是否是正常的方波信号

网友A:
直接扔了重新买,这么垃圾的电源你也敢用?
每把你的本本烧了就算好的。没电到人就不错了。还修什么修?

说的太对了

网友B:
一般来说 2颗芯片最容易坏 ,
测下芯片波形 和MOS管

网友C:
扔了吧,买个原装的,这种山寨货品质不好,纹波大用料差.
但顺便也说一句:HP原装的也是垃圾,只是用料好点,我以前就是卖HP电脑的,比组装机还垃圾,所谓的金牌维修连自己人都要坑.
如果想要原装适配器用得久,建议不要长期的边充电边玩游戏.这个输出电流厂家卡得很死,没有什么余量,长期重负载使用就会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扔了重新买,这么垃圾的电源你也敢用?
每把你的本本烧了就算好的。没电到人就不错了。还修什么修? ...

关键是我那笔记本也用了快5年了,打算将就着修下把电脑就扔家里给别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 2颗芯片最容易坏 ,
测下芯片波形 和MOS管

芯片没有波形,是否可以说明uc3843坏掉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买个原装的,这种山寨货品质不好,纹波大用料差.
但顺便也说一句:HP原装的也是垃圾,只是用料好点,我以 ...

主要是惠普的电源有个检测针脚,之前笔记本检测针脚一直接触不良,我直接拆了,用跳线焊接,电源适配器也用跳线连起来的,反正搞的挺麻烦,如果再买个新的,我还是得拆开新的电源适配器来焊接跳线。笔记本用的年限也差不多了,电源要求不高,密封死别漏电就行

网友B:
你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另外 家里如果可调有稳压电源 ,适配器就扔了吧 电源线剪下来,直接稳压电源供电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解答,经过分析,是uc3843启动电压的电解电容容量偏低导致uc3843启动出现问题,所以无pwm输出。直接更换了一个大电容解决,封装好先将就用吧。

网友D: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那笔记本也用了快5年了,打算将就着修下把电脑就扔家里给别人用了 ...

你看你这个电源初次级有多近木有,高低压没有安规距离可言,
估计变压器哪里也是一样,还有那两边的散热器直接跨接在初次级,离那么近,没有加绝缘处理。。。
还是安全第一吧。。。

网友A:
我才发现,尼玛,LZ这板子的保险丝是用一段导线代替的
LZ既然已近拆开了,那就顺手换个保险丝上去吧,至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买个原装的,这种山寨货品质不好,纹波大用料差.
但顺便也说一句:HP原装的也是垃圾,只是用料好点,我以 ...

请教大神,在有市电的环境下长时间用电脑,笔记本电池到底怎么用寿命能维持长一点儿?

换过两台笔记本,电池寿命都不长。

网友F:
看来你人品不错,这种垃圾电源也能挺这么久,建议把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掉,也许能再挺一年。
如果UC3843的电源脚电压够,而第8脚没有5V输出,就可以判定这芯片坏了。

网友G:
做工不怎么样

网友H:
这做工。。。这焊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神,在有市电的环境下长时间用电脑,笔记本电池到底怎么用寿命能维持长一点儿?

换过两台笔记本, ...

我三星的笔记本,2010年的,现在原装电池还能用1.5-2小时,注意,是用。
我基本都是装电池,插适配器用,中间可能有一年拆下电池的,后来闲麻烦,就没拆过电池。
bios有个设置,可以设置为电池只冲到容量的80%,貌似这也是一种保护电池的办法。

网友J:
典型的山寨产品,能用就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三星的笔记本,2010年的,现在原装电池还能用1.5-2小时,注意,是用。
我基本都是装电池,插适配器用, ...

谢谢!

网友K:
淘宝买个剪线的,几块钱而已

网友L:
楼主历害,怎么就分析出了是电容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