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用STM32L100做USB,需要什么?

楼主(2016-08-17):
请问各位,用STM32L100做USB Device,电路应该是什么样的?需要接口芯片或者电平转换什么的吗?我看ST官网上L152芯片一款开发板上直接将USB_DM\USB_DP两个脚接到USB口上去 了,可以吗?对了,MCU是1.8V供电

网友A:
官方电路抄

网友B:
USB包括内核和PHY两部分,缺一不可,
剩下就是软件了。

看你描述开发板的情况,说明这个芯片都包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包括内核和PHY两部分,缺一不可,
剩下就是软件了。

我们只做 Device,是不是就不需要PHY了呢?我更关心的是如果直接连的话1.8V的MCU,D+D-接口电平能不能允许直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只做 Device,是不是就不需要PHY了呢?我更关心的是如果直接连的话1.8V的MCU,D+D-接口电平能不能允 ...

无论主从,PHY都是必需的。

1.8v有点问题,但D+D-未必就是同样电平,需要看资料。
看你说的情况,直连是没问题的。

另外,D+D-应当加EMC器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主从,PHY都是必需的。

1.8v有点问题,但D+D-未必就是同样电平,需要看资料。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资料

网友C:
可以啊;

但你至少加USB保护,还有DP的上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

但你至少加USB保护,还有DP的上拉等;

哈哈.我都忘记上拉了. fs 及以下需要外围上拉.不能上拉到1.8v.
其他应该不用注意了.

楼主:
结帖
上面各位说的很对,的确不需要协议转换芯片之类,只需要加保护、上拉就OK了不过由于接口电平问题,1.8V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