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或者模拟开关导通电阻的影响

楼主(2016-08-17):
(无正文)

网友A:
你做什么产品
这点导通电阻影响大?

网友B:
如果你是切换电流的 尽量采用四线接法
如果是切换电压的那就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切换电流的 尽量采用四线接法
如果是切换电压的那就提高输入阻抗. ...

四线接法?第一次听说,具体怎么弄啊?
切换电压应提高输入阻抗,是为了防止切换时电流过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四线接法?第一次听说,具体怎么弄啊?
切换电压应提高输入阻抗,是为了防止切换时电流过大? ...

输入阻抗大,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所占的分压比例就小了.
电阻的4线接法自己baid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切换电流的 尽量采用四线接法
如果是切换电压的那就提高输入阻抗. ...

如果是切换电阻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什么产品
这点导通电阻影响大?

切换的阻值有小的  所以导通电阻会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切换电阻值呢?

一样啊,4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切换的阻值有小的  所以导通电阻会有影响

多小的电阻?

楼主:
最小阻值10欧姆左右

楼主:
感谢摸摸  学到一个新的方法

网友E:
导通电阻很小的,毫欧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