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发布] 智能仪表专用无源回路供电DC/DC电源模块HK系列

楼主(2016-08-17):
  智能仪表专用无源回路供电DC/DC电源模块HK系列

智能仪表行业专用电源HK系列是专为无源智能变送器设计开发的DC/DC电源模块。HK系列电源适用于两线制回路取电场合,可以解决两线制回路供电时器件工作电流叠加在信号回路中而产生两线制信号传输误差的问题。HK系列采用回路隔离取电的方式,将器件工作电流和信号控制电路串联,保证了信号的准确传输。同时通过调节电流比例,可以显著提高两线制回路的供电电流。
       HK系列产品是小型SIP封装(11.60×6.00×10.16mm),可以有效的节省仪表内部空间。产品工作温度-40℃~+85℃,满足工业级要求。此外,产品还具有持续短路保护功能,极大的保护了仪表的安全。

应用方案:

  产品特点:

  •      应用于两线制回路取电场合
  •      输出电流高达3.5mA
  •      隔离电压1500VDC
  •     工作温度范围:-40℃~+85℃
  •     国际标准引脚方式
  •

网友A:
取样电阻怎么取?

网友A:
请问,版主,这个的mcu起始供电怎么实现的?

网友B:
在信号仪表中的抗干扰吗?

网友B:
哪里有相关的应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相关的应用说明书?

您好!我们官网上有的哦~
技术手册链接:http://www.mornsun.cn/uploads/pdf/HK_S.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这个的mcu起始供电怎么实现的?

通过HK系列产品从4~20mA取电,并通过输入端的稳压二极管将输入电压稳定住,HK产品输出3.3V隔离电压给MCU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信号仪表中的抗干扰吗?

您好!
  HK系列产品为隔离电源,配合数字隔离电路可以实现两线制仪表与PLC电气隔离,可以避免干扰造成测量误差和设备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取样电阻怎么取?

您指的哪里的取样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