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请帮忙分析下电路原理

楼主(2016-08-17):
P15为+20V,P14为GND
上电后,Q8/9/10的工作状态?
D35附近的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小弟基础不够牢靠,希望坛友帮忙解惑

网友A:
就一个电源控制电路而已,加了很多反向续流二极管,还有些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A:
上电后,还要看Q8前端的控制电压;
Q8输入高电平的话:Q8,Q10导通,Q9截止;
输入低,则反之;

D35:电压钳位用的,也可以理解为限压;

网友B:
PMOS管Q1的S、D画反。应该调换过来。

+1

网友C:
整体是一个BUCK降压电路。三极管Q9、10是用来驱动MOS的。Q8输入PWM信号。

这个电路感觉就是半吊子。 既然有了D25,还要D24干嘛? 有了D32,D31 D33还能干嘛?

D35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这里都失控了, BUCK输出电压不也失控了吗? 控制电路早就冒烟了。

这些地方都是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管Q1的S、D画反。应该调换过来。
按照MOS的定义好像是反了,但其他人解释说这MOS是电压元件,只要G有电压就可以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体是一个BUCK降压电路。三极管Q9、10是用来驱动MOS的。Q8输入PWM信号。

这个电路感觉就是半吊子。 既然 ...

这个电路在很多充电电路都用过,20V向12V充电,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差错,这样的设计可能是画蛇添足但是不是更保险啊?使用多个二极管串联可以理解为降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MOS的定义好像是反了,但其他人解释说这MOS是电压元件,只要G有电压就可以导通 ...

如此,Q1( PMOS)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就导通了,Q1没有开关作用了。

网友D:
没有阻值,分析起来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