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数字信号能通过模拟滤波器吗?

楼主(2016-08-17):
如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数字信号有各种各样,单端的、差动的、各种方法调制的、……模拟滤波器也有各种各样,所以“数字信号能通过模拟滤波器吗”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B:
从频谱的角度分析, 往往苏州信号是一系列模拟波形的叠加, 经过模拟滤波器后, 频谱发生了变化, 从高低电平的角度来看, 是通过了, 但是可能因为带来的延迟导致数字信号里包含的数据已经发生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