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调试应用程序

楼主(2016-08-17):
       Linux新手,开发板,内核都是现成的。现在写了一个串口应用,跟一个外设通讯。以前在Windows下,直接仿真就可以知道跟外设的通讯情况。在Linux下如何知道跟外设的通讯帧,是否通讯成功,通讯的字节内容等呢?目前想到的就是通过其他串口再把信息打印出来,这办法是否可行,局限性是否很大。
       谢谢菊苣。

网友A:
你以前是做 pc 软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是做 pc 软件的吧....

不是啊,比如我用keil连接板子,就可以一步一步调试软件了。我没用弄过linux,以前都是裸跑或者uc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比如我用keil连接板子,就可以一步一步调试软件了。我没用弄过linux,以前都是裸跑或者ucos。 ...

裸跑和 ucos 可以单步调试.
linux 困难点.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跑和 ucos 可以单步调试.
linux 困难点.也能.

那一般的调试手段都有哪些呢。
我第一反应是把想要的信息通过串口或者网口打印出来,但这个方法比较繁琐哎。
您在工作学习中一般采用什么而办法调试程序呢。

网友B:
没有JTAG就只能串口+点灯,有时异常可能会用到内存保留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