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AD10画邦定IC封装

楼主(2016-08-17):
各位大侠,芯片3*3mm ,100Pin的IC,怎样用AD10画邦定封装

网友A:
画2个封装
1个是正常的 大的100P
另一个 是3mm的小的 画个框 引脚画个小框 ,引脚排序 布局参考手册给出的样式
放大 然后 2个封装 中心位置重叠  一对一 引脚 拉线(可以走顶层丝印线)表示绑定线 (画任意线 不要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