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tim2 输出pwm波问题

楼主(2016-08-17):
输出pwm波需要早中断里清除中断中断标志位吗?我现在的问题是写入寄存器的值和实际寄存器的值不一致,大神求帮忙啊

网友A:
你的PWM通过什么产生的?
通过TIM的硬件产生的,不会的产生中断,不用清除;

值不对,是不是哪里更新了,或者时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WM通过什么产生的?
通过TIM的硬件产生的,不会的产生中断,不用清除;

这是我写的配置信息,您帮我看一下哪不对了
void PWM_Init(void)
{
    CLK_PCKENR1 |= 0x20; //tim2外设时钟使能
    TIM2_CR1  = 0X00;   //TIM2计数器禁止
    TIM2_PSCR = 0x00;//不分频
    /* Set the Autoreload value */
    TIM2_ARRH = 0x00;
    TIM2_ARRL = 0x8A;
    /*TIM2 Frequency=16M/138=116k*/
    TIM2_CCR1H  = 0x00;    //设置PWM输出占空比为40%
    TIM2_CCR1L  = 0X37;

    TIM2_CCER1 |= 0x03;    //低电平有效,OC1信号输出到对应的输出引脚。
    TIM2_CCMR1 |= 0X70;   //设置定时器2 1通道 PWM模式2 输出模式

    TIM2_IER   |= 0X00;     //禁止中断使能
    TIM2_CCMR1 |= 0X08;   //开启预装载
    TIM2_CR1    = 0X01;     //TIM2计数器使能

}

楼主:
已经解决,因为头文件的关系

网友B:
所有的中断最好在用完中断之后都要清楚中断标志

网友C:
通过TIM的硬件产生的,不会的产生中断,不用清除

楼主:
已经成功了,结贴!谢谢大家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