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步进电机运行平稳安定性

楼主(2016-08-17):
采用的步进电机控制方案是:MCU->驱动器->步进电机。通过驱动57步进电机控制机械结构在X,Y,Z轴上做直线位移运动,电机的驱动做了梯形加减速控制,能够实现带动的机械结构平稳迅速的运行,也并无失步。运行的最高速度,换算过来的电机转速大概是120RPM.采用细分驱动之后,步进电机转动一圈对应的脉冲数为:200*8=1600个。现在比较苦恼的是,在做XYZ运动时时,电机有嗡嗡的噪音,感觉非常明显,也带有一些振动,导致固定步进电机的机械结构也有些噪音。现在想做的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步进电机运行时的噪音和振动进一步降低。不知道大家在使用步进电机时,是否都会存在一定的噪音和振动,能否达到交流伺服电机那样的安静程度呢?

网友A:
允许运行时噪音应该很小的,加减速时有声音正常的。另外,你可以试一下把电机拿下来,不带负载看看噪音有什么变化,也许是你的机械结构有问题,比如,丝杆、导轨不平行。丝杆传动的话,两头的轴承要注意,要有浮动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允许运行时噪音应该很小的,加减速时有声音正常的。另外,你可以试一下把电机拿下来,不带负载看看噪音有什 ...

哦哦,谢谢解答。现在如果把电机拿下来运行,基本不会听见声音,但凑近了还是能听到电机加减速时,噪音的频率变化,而在机械结构上,就能听到很明显的电机运行的噪音。可以肯定的是,噪音是和机械结构有关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应该还是步进电机振动被机械结构放大了。不进电机在运行是有振动正常吗?120RPM转速不算快,但也经过了8细分了呀。

楼主:
@受不了了 老兄对机械也挺在行的,能提供点意见吗?谢谢~

网友B:
脉冲尽可能的平滑均匀,加减速时绝不能有突跳,能达到伺服电机带丝杠的声音效果的,甚至更轻柔悦耳都是可能,你这3轴有插补没,有复杂的插补关系估计就难整了,我是没弄过3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尽可能的平滑均匀,加减速时绝不能有突跳,能达到伺服电机带丝杠的声音效果的,甚至更轻柔悦耳都是可能 ...

又折腾了两周,果断换伺服,静音和减震效果好多了。我用查表法做了加减速的,不过感觉加减速的计算公式可能还需要改进。

网友C:
你老板恨死你不~~~~~~   除非高大上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老板恨死你不~~~~~~   除非高大上项目

NO,反而很感谢~毕竟我最后解决了问题。其实吧,我们还测试了,把同样运行情况下的步进电机,换一个固定方式,噪音就妥妥地小多了。看来是设计结构上的缺陷,第一次试制,可以理解

网友C:
步进电机结构是和运动方式上决定了,,,,,一般驱动器这个噪音是少不了的,

以前哪个高大上的德国驱动IC 方案,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反正,有震动就会有噪音出来,  看看你们能不能接受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折腾了两周,果断换伺服,静音和减震效果好多了。我用查表法做了加减速的,不过感觉加减速的计算公式可 ...

两周,真不够折腾这步进电机的,两个月都不够

楼主(2016-09-18):
引用 网友B:
两周,真不够折腾这步进电机的,两个月都不够

来来回回折腾1年多啦。。。现在是伺服和步进看情况都在用,不是专门搞电机控制这块的,有问题了再去研究下

网友B: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的,去抓PLC发出来的脉冲,然后做成表格,不过我没这样干过

网友B:
对了,记得你以前有个帖子是准备用步进电机带齿轮,那个不吵都怪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记得你以前有个帖子是准备用步进电机带齿轮,那个不吵都怪了哈

哈哈,你都还记得哈。那个啊,刚开始很吵,因为是垂直升降的嘛,加了合适的配重之后,就比较能接受了,而且当时主要是想问下采用多少扭力的电机合适。其实这次的问题,主要还是机器机械结构设计的问题,不应该采用那种板接的方式来固定电机,这样的话,电机的振动通过机壳面被放大了,机器里的其它电机都很安静的。+_+

网友D(2017-04-24):
噪音很大  不知道怎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