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pi双dsp通讯

楼主(2016-08-17):
主机和从机均采用中断方式发送和接收,用两块旧的DSP调试成功了;后来使用了两块新DSP,新DSP板子和旧板子原理图和PCB都一模一样,只是新板子是后来焊接的。请各位大神指点,这是什么问题?使用新板子时,主机发送正常,然而从机一上电运行就出问题了,直接就把主机发送过来的clk给打乱了,从机的配置没有问题。

网友A:
硬件问题

网友B:
程序没有问题,因为你已经实现了,问题应该在硬件上了,注意接线IO

网友C:
IO口要注意,不要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