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能实现12M全速USB通信么

楼主(2016-08-17):
大神们,
   公司想用F407实现全速USB通信--和4G模块传输数据,不知道MCU能不能处理过来。就是MCU从RAM里面读出一张图片的数据,然后通过USB发送给4G模块。
   1,能否实现呢?
   2,软件编写难度大不?
   3,硬件要求是否如高速模式那样需要严格的查分阻抗控制走线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达不到12M,会差一点;
软件编写难度和你的USB基础知识掌握情况了;
做成产品的话,还是需要不少工作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不到12M,会差一点;
软件编写难度和你的USB基础知识掌握情况了;
做成产品的话,还是需要不少工作量的; ...

多谢大神

网友B:
MCU如果没有太多任务是可以处理过来的,407还可以配置为高速USB,传输速度会非常快!可以做到差不多8MB/S,视具体情况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如果没有太多任务是可以处理过来的,407还可以配置为高速USB,传输速度会非常快!可以做到差不多8MB/S, ...

多谢,
  配置成高速USB需要配置外部芯片?

网友C:
有相关的usb的程序包,在这个基础上改方便些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
  配置成高速USB需要配置外部芯片?

对,还要占掉一大堆管脚。。。。。

网友E:
12M可能会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配置成高速USB需要配置外部芯片?

是的,硬件电路有些麻烦。

网友F:
有效速度究竟需要多少?
这个必须确定,至少有个大概范围。

网友G:
有效速率肯定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