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问个SPI读20位ADC的方法问题

楼主(2016-08-17):
STM32F446的SPI设为8位,连读3次可以实现读20位ADC吧?(miso模式)
我要画原理图了确认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知道。帮顶。
话说你是外部的ADC芯片吗?感觉这个取决于ADC芯片的读取方法

楼主:
外部的ADC芯片,单片机发时钟信号,连读20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的ADC芯片,单片机发时钟信号,连读20位

那就没问题。应该是放在移位寄存器里,来一个沿取一位的

网友B:
连续读的话,读到的是24位,只要AD那边没影响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是的,你试试看吧

网友D:
放在移位寄存器

网友E:
就是教育多

网友F:
如果一次读8位,肯定是读三次,楼主可以在读好后,通过移位的方法传递给一个32位的数据。

网友G:
这个是串口的吧,好多串口的超过8位的都是这么做的,分次读出来。

网友H:
应该是放在移位寄存器里

网友I:
通过移位的方法传递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