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谁知道下面的图测试的是什么项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17):
传导。EN55022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导。EN55022规范

具体是其中的哪一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是其中的哪一项目?

不是说了吗?“传导”指标!

网友B:
是EMI测试里的传导

网友C:
传导发射   一般是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了吗?“传导”指标!

这个电路测试通不过,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D:
J1的2脚、5脚断开,中间插入EMI电源滤波器。不行再串联增加一个。J1的1脚断开,中间插入镍锌磁环绕制的滤波电感。

网友E:
电磁兼容里面的一项吧。
传导发射
这种出问题,一般多是电源的滤波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