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 一扩二问题

楼主(2016-08-17):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没问题。网上有卖rs232分线器,一分二,一分四都有

网友A:
如果只是rs232一主多从,不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B:
可以扩展,还可以切换,有专门的芯片。简单共享的话,在TTL端处理会方便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扩展,还可以切换,有专门的芯片。简单共享的话,在TTL端处理会方便得多。 ...

按照2楼说的是不是不需要什么特殊处理也没问题, 版主能说说专门的芯片是什么吗,我去查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2楼说的是不是不需要什么特殊处理也没问题, 版主能说说专门的芯片是什么吗,我去查查 ...

接收可以并联,发射不能。
专用芯片去搜“串口扩展芯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可以并联,发射不能。
专用芯片去搜“串口扩展芯片”即可。

发射的话(不是同时发),如果我用二极管做隔断,不用专用芯片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射的话(不是同时发),如果我用二极管做隔断,不用专用芯片可以吗

在TTL端可以,所以我在前帖中说“在TTL端处理会方便得多”。

网友C:
UART的空闲是逻辑1,RS232电平,标准值 -12V(实际情况是允许个范围)
逻辑0,RS232电平,+12V
所以,不可以2个同时直接驱动,但可以一个驱动,多个接收,接受端的个数受波特率,线路容性,距离长短等影响

如果要2个同时驱动,主要是要解决总线短路的问题,比如可以在USART端TxD使用OD门驱动,挂上拉,可以两路并到一起,再送给232转换芯片,
但此时允许通讯冲突,需要靠软件的协议来进行总线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