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24V和110V直流电源

楼主(2016-08-17):
如果不用单片机,有没有一种芯片或者模块可以测量24V和110V电池仓的电压值?

网友A:
你要把你需要的东西说出来,
例如:眼睛看到的电压值(指针、数码管显示),可以用24V表头、110V可以分压(还是用24V表头);
还是需要低压模拟量,
还是需要数字量,
需要不需要远距离传输,

简单的什么也不需要,拿手一摸,电的抽搐的是110V,不抽搐的是24V

网友B:
电阻分压,随便一个AD都能测,包括单片机内置的AD。

网友C:
简单的就是电阻分压 进AD 测试
如果要求做隔离,那就用线性光耦

网友D:
都说了不用单片机、可以用模块。那就用电压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