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电源芯片

楼主(2016-08-17):
如果想要MPQ2143芯片5V输入,输出3V,应该怎么设置电阻值,求指导。

楼主:
或者是MPQ2128芯片

楼主:
要输出1.5V电压时,又该怎么设置电阻值?

网友A:
MPQ2128芯片,数据手册中参考电路的R1/R2=1.5。比如150k和100k。

网友B:
看器件手册啊,这个一定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器件手册啊,这个一定有写。

手册里没有写1.5V和3.0V,所以我才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Q2128芯片,数据手册中参考电路的R1/R2=1.5。比如150k和100k。

R1/R2=1.5是输出1.5V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R2=1.5是输出1.5V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里没有写1.5V和3.0V,所以我才问的。

一定有计算公式或规则描述,仔细看,要原厂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有计算公式或规则描述,仔细看,要原厂版本的。

好的,我再找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