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拔通讯线缆前后PCB板上的GND参考电位发生变化

楼主(2016-08-17):
最近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手上有一块主板,上面有AD采集电路和非隔离的通讯接口。当插通讯接口时,AD采集的数据会变大,断开通讯接口时,AD采集数据又恢复正常。通讯线缆的另一头接到电脑的USB接口。搞不懂什么回事,似乎是插拔通讯线前后,GND上的电位发生了变化。备注:主板上的通讯接口与电脑有一个公共的信号GND,会不会是电脑主板上的GND与我的主板上的GND不是同一电位,因此,当接上通讯线时,使我的主板GND电位发生变化?????求解!!!!!!!!

网友A:
应该是的

网友B:
用笔记本电脑试试,笔记本用电池供电,不要外接电源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笔记本电脑试试,笔记本用电池供电,不要外接电源适配器。

笔记本的适配器电源拔掉试了,问题还是存在。请问该怎么消除这种差异啊

楼主:
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什么办法,指导一下呢,已经折腾了一个礼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该怎么解决呢,有没有什么办法,指导一下呢,已经折腾了一个礼拜了 ...

找一个USB隔离器看看,这个东西好像是像光藕一样连地线也完全隔离的.
你试一下看看,但这个东西好像不便宜就是了.

网友D:
说明布板走线有问题

网友E:
主板供电是什么?需不需要从usb上取电?

布线时AD的地和数字地要隔离,需要连接只能通过一点连接(千万不能多点连接或片连接).

网友E:
AD的地和通讯地可通过一个小电阻连接.

假如不需要从usb取电,该电阻可为0欧姆.
否则,调整这个电阻,使这个电阻的压降在0.1~0.3V之间.这样能非常好的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B:
不知道你的主板是如何供电的,也是用交流220V? 如果交流220V,那么你的主板的GND要么是隔离的,与交流220V没有关联。要么是连接到PE端。请用万用表侧量后确认。

笔记本电脑的USB口的GND信号,一般情况下是和交流电的PE(保护地)连接的.用万用表侧量一下确认。

所以我个人觉得,不存在主板与电脑的GND电位不一样的问题。

很可能是通讯电缆引入了电脑的干扰,主板抗干扰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USB隔离器看看,这个东西好像是像光藕一样连地线也完全隔离的.
你试一下看看,但这个东西好像不便宜 ...

隔离的状态我已确认过了,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只有非隔离会有这个问题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主板是如何供电的,也是用交流220V? 如果交流220V,那么你的主板的GND要么是隔离的,与交流220V ...

我的主板是220VAC供电,经过一个隔离AC/DC的隔离电源,然后降压给到各个部件。
当我将我的主板的通讯接口采供隔离的方式接到电脑时,是不会产生该问题的,只有非隔离是会有该问题出现;
另一方面,当此时通讯接口应用非隔离连接时,将PCB的GND与PE端短接时,也可以消除该问题,但是实际应用时,好像不可以将PCB的GND与PE端短接吧。

我想知道这种干扰是什么干扰,怎么会使我的AD采集码抬高呢,如果是瞬间波动干扰的话,那么我的AD码应该是跳动的,可以又不跳动,而只是纯粹地被抬高了,显示数字很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主板是220VAC供电,经过一个隔离AC/DC的隔离电源,然后降压给到各个部件。
当我将我的主板的通讯接口 ...

从你说的现象,很奇怪
1.使用隔离的通讯接口的情况下,工作正常

如果这样的话,电池供电的PC,非隔离通讯接口,也应该工作正常啊。
你AC/DC隔离电源是什么样的,它的输入有没有接PE的端子,有的话,应该接PE。

你电路板的GND,应不应该接PE,我也说不好。请其他大虾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