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安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17):
有个产品,采用的是7.4V可充电锂电池供电,现在要取本安 ia 级别的认证。现在了解到,电池必须要有两级电子保护,这个没问题,电池厂家可以给做。问题是 ia 还要串联一个电阻来限流,这个电阻阻值和功率取多大?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关键是串了这颗电阻后 对 你的供电系统影响多大?对电池的充电影响多大?

网友A:
先测下你自己系统的耗电,然后放宽点  选个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下你自己系统的耗电,然后放宽点  选个电阻值

系统耗电0.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