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比较器LM393输入端加隔直电容后输出异常

楼主:
请教各位:1、我用运算放大器AD8605做了一个10倍放大电路,输出端串联了一个0.1uf的隔直电容C16,为什么LM393的反向输入端加了这个隔直电容后,用示波器测量比较器输出端,输出反向了,可是如果用示波器探头点图中红色标识的比较器输入端,输出就正常了(示波器探头只要不点那个地方,输出就不正常),这是为什么呢?
示波器探头接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电容,我在比较器反向输入端对地接了一个20pf的电容,没有改善

2、如果去掉这个隔直电容C16,输出就正常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16-08-17):
标的那个点,没有直流通路

网友B:
LM393是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输出加隔直电容后是以0V为基准的交流信号,负压部分就超过了LM393的共模输入电压,工作就异常了。
可以在隔直电容后再叠加VREF电压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的那个点,没有直流通路

谢谢,对地接了一个电阻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接上比较器后,导致电路的噪声变大了,放大器的输出有一串串的噪声,是比较器震荡了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知道回差电压吗,给比较器弄个回差就行

网友C:
为何红圈对地接了一个电阻就可以的?

这样信号负半周还是会超过LM393的共模输入电压啊?
@lfc315

网友A:
为什么要加那个电容,整个电路是为了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那个电容,整个电路是为了实现什么功能?

那个电容是为了隔离直流,通过比较器的时候,阈值电压设置为较小的一个几百毫伏电压,就是一个电压过阈值比较,主控芯片接收到这个信号后开始ADC采样

网友D:
没有给393的输入级提供工作偏置电流回路,因此一直给C充电,直到输入级电位包和,下拉一个大电阻100K到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给393的输入级提供工作偏置电流回路,因此一直给C充电,直到输入级电位包和,下拉一个大电阻100K到地即 ...

谢谢,加电阻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又出现别的问题,电路中有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AD8338,断开比较器LM393与前级电路的连接,测量放大器的输出发现,不点图中红色标识的比较器输入端,放大器输出就是正常的,可是只要一点那个位置,放大器输出有很严重的噪声,可是这个时候比较器和前级根本就没有连接啊,难道是电源问题?感觉好奇怪,麻烦各位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示波器点比较器输入端时前级放大电路输出波形

示波器点比较器输入端时前级放大电路输出波形

示波器没有点比较器输入端时前级放大电路输出波形

示波器没有点比较器输入端时前级放大电路输出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加电阻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又出现别的问题,电路中有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AD8338,断开比较器LM39 ...

C16如果已经断开了,还有影响,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加电阻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又出现别的问题,电路中有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AD8338,断开比较器LM39 ...

有点怀疑自激。加一个相位校正电容即可,在反相端与输出端并一个20PF的电容试下。示波器探头触上待测点时,相当于有一个电容并联到地,这样对OP输出产生相位延迟,且是高速OP,对电容负载很敏感。

网友E:
对地接个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对地接了一个电阻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接上比较器后,导致电路的噪声变大了,放大器的输出有一串串 ...

试试加个正反馈网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加电阻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现在又出现别的问题,电路中有一个可变增益放大器AD8338,断开比较器LM39 ...

什么叫断开,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怀疑自激。加一个相位校正电容即可,在反相端与输出端并一个20PF的电容试下。示波器探头触上待测点时 ...

加过了,问题还是存在,刚发现了原因,比较器的正相输入端是用一个DAC提供的阈值电压,电路中用的是双路DAC TLV5637,另外一路B通道输出给VGA放大器控制增益的,我发现只要示波器探头触上比较器反向输入端,DAC工作就不正常了,给比较器的通道A阈值输入那一路电压正常,可是给VGA的那一路输出电压就不稳定了,所以导致VGA输出有噪声

OUTB输出电压不稳定

OUTB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断开,具体情况?

电路里面用一个调试接口连接前级电路和比较器的反向信号输入端,把比较器和前级电路之间的跳帽拿掉了,也就断开了比较器的输入,但是我忘记了比较器的阈值输入端和前级放大器受控于同一个DAC了,导致DAC输出异常

网友C:
就算加了下拉电阻,信号负半周输入不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的电路结构不完善,光在这电容上头打转没啥作用,得赶紧修改优化。现成的有两个相同的基准该如何执行电压 ...

现成的有两个相同的基准该如何执行电压比较呢?

不太明白您这句话的意思?您是指DAC两路输出吗?比较器的阈值就是一个固定电压值(由DAC的A通道输出给定),请问您该怎么优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