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天微电子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37有问题

楼主(2016-08-17):
**************************************************************************************/
#include "dw8051.h"
#include "ExLigReg.h"
#include "ExLigLib.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unc.h"

//=====================================================================
extern void         _nop_     (void);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
//=====================================================================
#define IO_RST     0x08
//----------------------------------------------------------------------

//----------------------------------------------------------------------
//按键定义
//----------------------------------------------------------------------

//----------------------------------------------------------------------
//指示定义区
//----------------------------------------------------------------------

//----------------------------------------------------------------------

//-------------------------------------------------------------

//-------------------------------------------------------------
//IIC
//------------------------------------------------------------
#define voltage_ROM 0x10
#define k1_ROM 0x30
//#define voltage_ROM 0x80
//-------------------------------------------------------------
#define IIC_SDA   BIT7           //定义I2C数据线(P67)
#define IIC_SCL   BIT6           //定义I2C时钟线(P66)

#define IIC_OE    P6OE
#define IIC_IE    P6IE
#define IIC_ID    P6ID
#define IIC_OD    P6OD

#define SDA_1  (IIC_OD |=IIC_SDA)    //SDA = 1
#define SDA_0  (IIC_OD &=~IIC_SDA)   //SDA = 0
#define SCL_1  (IIC_OD |=IIC_SCL)    //SCL = 1
#define SCL_0  (IIC_OD &=~IIC_SCL)   //SCL = 0

#define  EN_SCL_OUT (IIC_OE &=~IIC_SCL) //开SCL输出

#define EN_SDA_IN  (IIC_IE |=IIC_SDA)   //定义数据线SDA输入
#define EN_SDA_OUT (IIC_OE &=~IIC_SDA)   //定义数据线SDA输出

#define DISEN_SDA_OUT (IIC_OE |=IIC_SDA) // 禁止SDA输出
//====================================================================
#define   biancheng_addr             0x6b0   //编程内容、时间保存地址,每次8字节,共3次,一个校验位,25字节

////////////////////////////////////////////////////////////////////////////////////
#ifndef Data_Translate
//--------LCD--------------------------------------------------

//===========key==========================================

//------------------------------------------------------------------------
#else
//=============================================================

//--------------------------------------------------------

//=================================================================
#endif

//===================================================================
//IIC总线短延时
//-------------------------------------------------------------------
void IIC_delay(void)
{
   nop();
   nop();
   nop();
   nop();
   nop();
  }
//--------------------------------------------------------------
//启动总线函数: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void)
{
    EN_SCL_OUT;
        EN_SDA_OUT;

      SCL_0;
    IIC_delay();
      SDA_1;
    IIC_delay();
    IIC_delay();
      SCL_1;
    IIC_delay();
    IIC_delay();
      SDA_0;
    IIC_delay();
      SCL_0;

         DISEN_SDA_OUT;   //关闭SDA输出
}
//---------------------------------------------------------------
//结束I2C总线,发送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void)
{
     EN_SCL_OUT;//
         EN_SDA_OUT; //

      SCL_0;
    IIC_delay();
      SDA_0;
    IIC_delay();
    IIC_delay();
      SCL_1;
    IIC_delay();
    IIC_delay();
      SDA_1;
    IIC_delay();
      SCL_0;

     DISEN_SDA_OUT; //              //关闭SDA输出
}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
unsigned char RcvByt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BitCnt;

      temp=0;

          DISEN_SDA_OUT;             //关闭SDA输出
          EN_SDA_IN;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EN_SCL_OUT;

          IIC_delay();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temp=temp<<1;
          IIC_delay();
            SCL_1;                    //置时钟线上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IIC_delay();
          IIC_delay();

         if(IIC_ID&IIC_SDA)temp=temp+1;//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IIC_delay();
            SCL_0;
        }
    IIC_delay();
      return(temp);
}
//--------------------------------------------------------------------------------
void Ack_I2c(unsigned char sign)
{

      EN_SCL_OUT;//
          EN_SDA_OUT; //

      if(sign==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SDA_0;
      else
      SDA_1;                           //发送非应答位
    IIC_delay();
    IIC_delay();
      SCL_1;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us
    IIC_delay();
    IIC_delay();
      SCL_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ISEN_SDA_OUT;  //                 //关闭SDA输出
}
//--------------------------------------------------------------------
unsigned char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ack;

          EN_SCL_OUT;
          EN_SDA_OU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if((c&0x80)==0x80)
              SDA_1;
            else
              SDA_0;
          IIC_delay();
          IIC_delay();
            SCL_1;                  //置数据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IIC_delay();
          IIC_delay();
            SCL_0;
          IIC_delay();
          IIC_delay();
            c<<=1;
        }
          DISEN_SDA_OUT;  //      //关闭SDA输出
      EN_SDA_IN;   //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IIC_delay();
    IIC_delay();
      SCL_1;
    IIC_delay();
    IIC_delay();
      if(IIC_ID&IIC_SDA)
        ack=0;
      else
        ack=1;
    IIC_delay();
      SCL_0;

      return(ack);
}

//=================================================================================
unsigned char Read24c16(unsigned int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ack;

      Start_I2c();                   //启动总线
     ack=SendByte(0xa0+2*(suba/256));            //发送器件从地址(写)
      if (ack==0)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0xAA);      //器件无应答返回操作失败
      }
      ack=SendByte((unsigned char)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0xAA);      //器件无应答返回操作失败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 ack=SendByte(0xA1+2*(suba/256));            //发送器件从地址(读)
      ack=SendByte(0xA1);
      if (ack==0)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0xAA);      //器件无应答返回操作失败
      }
      for(i=0;i<length;i++)
        {
            *s = RcvByte();
            s++;
            if(i<length-1)
               Ack_I2c(0);
            else
               Ack_I2c(1);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0);                     //返回操作成功
}
//==================================================================================
//在同一个页内写16个字节数据
// suba 首地址, *s 写入的数据,length 写入字节的个数
//-------------------------------------------------------------------------------------
unsigned char Write24c16(unsigned int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ack;

      Start_I2c();                    //启动总线
      ack=SendByte(0xA0+2*(suba/256));  //发送(写)器件地址
      if (ack==0)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0xAA);      //器件无应答返回操作失败
      }
      ack=SendByte((unsigned char)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 (ack==0)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0xAA);      //器件无应答返回操作失败
      }
     // for(i=0,ack==1;((i<length)&&(ack==1));i++)
      for(i=0;((i<length)&&(ack==1));i++)
        {
            ack=SendByte(*s);               //发送数据
            s++;
        }
      if(i!=length)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0xAA);      //器件无应答返回操作失败
      }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0);                      //返回操作成功
}

void SmgDispay(void)
{
        unsigned char i;
        Start_I2c();
        SendByte(0x40);
        Ack_I2c();
        Stop_I2c();
        Start_I2c();
        SendByte(0xc0);
        for(i=0;i<6;i++)
        {
                 SendByte(0xff);
                 Ack_I2c();
        }
        Stop_I2c();
        Start_I2c();
        SendByte(0x8f);
        Ack_I2c();
        Stop_I2c();
}

void main()
{
        Init_Port();
        SetPLL(SETPLL_3_2M);//设置3.2M的MCU时钟,单独调试(F11)此函数会失去调试连接
        ClearWDT();
        SmgDispay();
        while(1)
        {
                Led_Twin(4);
                ClearWDT();
                delayms(500);//加上面灭灯时的300ms所以,间隔为1.8s
                delayms(500);
                delayms(500);
                ClearWDT();
        }

}

楼主:
发送全显,4位共阳数码管,数码管没显示,

网友A:
你确定是TM那个芯片问题?

网友B(2017-10-20):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发送的IIC波形都对,就是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