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初学32ucos系统。问下ucos系统可以做什么

楼主(2016-08-17):
想用学的ucos系统做一下成品,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各位有什么建议什么diy的都可以啊

网友A:
不用ucos能做的,用ucos都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ucos能做的,用ucos都能做

什么意思,好有内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好有内涵。。

ucos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只是一种程序框架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是嵌入式操作系统,只是一种程序框架罢了。

好吧。

网友B:
之前学长用UCOS做过毕设MP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学长用UCOS做过毕设MP3

就是用触摸屏,多功能mp3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触摸屏,多功能mp3是不是

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