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遥控吊扇电路图

楼主(2016-08-17):
一款性能优良的调速、调光电路

楼主:
本人今天刚刚焊接完成,之前已制作一个使用到现在一切OK,如有什么地方不足望请高手们指点哦!!!

网友A:
居然用到了电动电位器 厉害 这个我没有见过  这个电机是如何来控制合适位置的  还是用手动控制

网友B:
技术上乘

网友C:
如果有讲解和制作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D:
厉害,目测楼主是远古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1用27k过大,等于没接。

通过计算,R11不超过30k都能正常使用,不过最好是0.5w/10k,因手头只有0.5w/27k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1用27k过大,等于没接。

不过我在查看资料发现有的电路的R11竟然用到50k-82k,有的只有100欧姆,通过计算50k太大了,100欧姆太小了,非常谢谢楼主的指点哦!!!有机会把他换成5k左右,再一次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用到了电动电位器 厉害 这个我没有见过  这个电机是如何来控制合适位置的  还是用手动控制 ...

这个电路使用马达电位器通过遥控来改变电位器的阻值,从而改变可控硅的控制脚来达到调速调光的,J1和J2分别控制马达电位器的正转和反转的,是点动的,J0是常开或常闭,是给吊扇送电或断电的,电路里面使用CD4013来达到继电器J0常闭作用,另外点动部分使用延时电路,延时时间在1秒左右。手动和遥控都可以的哦!!!有不足之处谢谢给以指点哦,大家一起探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讲解和制作过程,就更好了

谢谢楼主的关爱,这个电路其实不是很复杂的哦,你可以随时随地来问我如何制作的,非常欢迎的哦。电路使用马达电位器通过遥控来改变电位器的阻值,从而改变可控硅的控制脚来达到调速调光的,J1和J2分别控制马达电位器的正转和反转的,是点动的,J0是常开或常闭,是给吊扇送电或断电的,电路里面使用CD4013来达到继电器J0常闭作用,另外点动部分使用延时电路,延时时间在1秒左右,延时时间不能太长,这个可以自己调正,改变C2C3就可以改变延时时间。遥控部分使用PT2262和PT2272M,是点动的,手动和遥控调速都可以的哦!!!有不足之处谢谢给以指点哦,大家一起探讨。谢谢了!!!既然是点遥控调扇,为什么要增加延时电路呢?主要是2262和2272点动时信号会出现断断续续的缺陷,尤其是使用在调光方面,灯泡会出现一亮一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讲解和制作过程,就更好了

这个电路里面使用了一个5v1A的开关电源,马达电位器、cd4013、2272、继电器都是5v电压,这样设计PCB很方便的,

网友F:
。。。。竟然用马达控制电位器,也是牛X人,,不过,我觉得吧,直接用鼠标编码器多好。。

网友G:
学习中,挺好的制作,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讲解和制作过程,就更好了

这个遥控电路只要元件良好,PCB板走线正确,没有虚焊、假焊、漏焊等等一装就成,成功率相当高的,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的,火线进必须经过电源开关的,而火线出必须是经过负载的哦,不管可控硅是否导通,可控硅部分都是强电,安全必须注意的哦,然后负载另一头接零线,这个千万不要搞错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本人今天刚刚焊接完成,之前已制作一个使用到现在一切OK,如有什么地方不足望请高手们指点哦!!! ...

.。。

网友H:
感觉有点华而不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有点华而不实,

朋友你好,我想问问你,什么叫华而不实?难道我是在做假?或者不适用?你错了额,就因为这个遥控电路在家庭非常实用,所以制作了第二个,安装在老人这边,同时把这个电路图和实物照片一起发到网上的,没有其他意思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有点华而不实,

我觉得你说的不是华而不实,到是觉得你是妒忌或者心态问题,巴不得别人制作什么都是不成功的,最好在网上骂声一片,这个你是真高兴了吧!!!朋友不要这样额,如果电路图里面有什么不足之处,设计的不太理想你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可以讨论的,这个就是进步,而最好不要阴阳怪气的、高高在上的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哦!非常谢谢你的关心!

淡定,他只是觉得用电动电位器性价比不高,这玩意一般用来调音。

网友B:
支持楼主的分享精神,不要在乎那些闲言闲语,很多人都没实战经验,仅凭丰富的想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的分享精神,不要在乎那些闲言闲语,很多人都没实战经验,仅凭丰富的想象力… ...

非常谢谢老师的绝对支持,我也是这么想的,以后还会制作一些比较实用的家庭电子小制作,再一次谢谢老师的关心

网友I(2016-09-22):
这算是比较业余的设计.
真要设计,从pt2262一直到可控硅触发脚的所有零件用有一个mcu代替.体积更小,成本也低很多.无线接收模块+mcu+对码按键+过零检测可控硅驱动+可控硅.

网友J(2017-05-15):
建议分立元件改成贴片的,电动电位器改为触摸式调节,进一步缩小体积,以方便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