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直接耦合放大电路有很好的低频特性?

楼主(2016-08-17):
或者说,各级之间直接耦合的多级放大电路为什么仅仅适合放大低频信号

楼主:
似乎明白了,
这里的有很好的低频特性是相对于阻容耦合方式的放大器而言的。
对于阻容耦合的方式,频率越低,阻抗越大,信号越不容易通过

网友A:
1.不是“仅仅”,而是“尤其”适用低频放大电路。
2.限制频率低端的主要障碍是RC不够大。

网友B:
C 是隔直作用的电容, 再大的电容也不能通过直流信号, 对低频的阻碍也同理.
就是从这方面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