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日本产品的电源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6-08-17):
最近解剖了一个日本工控类产品的电源电路,大概情况是24V转9V给运放供电后再通过LDO转换成3.3V,整个电路的工作电流小于30mA。
整体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三极管串联稳压电路,TR1是一个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但它的作用是什么,用来限流吗?R2本身没有焊接,将TR1拆除后,R2焊上10K电阻,电路也能正常工作。
我之前的产品一般是用LP2951等类的LDO降压,和我的方案比这种方案有什么优点,仅仅是价格优势吗?

网友A:
恒流源。耗尽型的FET,包括JFET,栅极源极接一起就成了恒流源。
去找本模电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估计是古代的设计。
现在应该用个IC了。

网友B:
生成恒流源给稳压管供电,稳压值才稳定。

楼主:
多谢“戈卫东”和“zyj9490”的回复,已经明白TR1是作为恒流源电路,根据手册描述Vgs=0V,10<Vds<30V时电流大概为5.2mA。这个是比较新的产品,我也很疑惑为啥不直接用LDO,准备搭个测试电路详细测试下,感觉小鬼子是在用三流的元件做一流的产品,不能轻视!

网友C:
这个“三流的元件”可不便宜

网友D:
2951没有9V输出的吧。 用这个电路就可以解决较高电压输出的问题。

缺点也很明显,没有过流、过温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戈卫东”和“zyj9490”的回复,已经明白TR1是作为恒流源电路,根据手册描述Vgs=0V,10 ...

不考量器件的功耗,输入电压的变动反映到输出是很小的,因为变化电压都压在恒流源和CB结上,对BE结影响不大,唯一毛病是,没有深负反馈,对负载变动率差一点。

网友E:
恒流源,但是齐纳击穿以后电压跟电流的关系本来就不大,何况MOS也不便宜,可能还不如把齐纳换成TL431或者干脆上个山寨版的7809,稳压和保护效果肯定比这个好。鬼子的电子技术发达,但是看他们的电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每个地方都经得起推敲。

+1

网友F:
楼主这个线性稳压电源与一般IIC线性稳压电源比:也有一些优势:
1. 绝不会产生自激、稳定性极佳
2. 速度极快,也就是说对高频、特别是超高频噪声抑制效果良好
但用在工控上没啥意义。用在低噪声、天线放大器、高频头做辅助稳压、电源滤波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线性稳压电源与一般IIC线性稳压电源比:也有一些优势:
1. 绝不会产生自激、稳定性极佳
2. 速度极 ...

为什么这个电路的稳定性和高频抑制能力好了?有相关**没?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产品没有采用电压参考源,24V前没电容,加了个TVS,仅仅一块MCU,AD有效精度却至少11位。以前老电路还采用电压参考源和运放组成恒流源供电,现在越改越简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耗尽型的FET,包括JFET,栅极源极接一起就成了恒流源。
去找本模电书看看就知道了。 ...

这个电路是增强型NMOS,VGS=0时,没有IDSS;换成耗尽型FET就OK。

网友B:
208是JFET,llz画得不对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电路的稳定性和高频抑制能力好了?有相关**没?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产品没有采用电压参 ...

稳压管还是有点动态电阻的。电流恒定了,这点动态电阻也就不用考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恒流源,但是齐纳击穿以后电压跟电流的关系本来就不大,何况MOS也不便宜,可能还不如把齐纳换成TL431或者干 ...

还是有点动态电阻的,在欧级左右。用这个JFET,不损失直流电压,得到电流还是肯定的,如用电阻替换,直流电流跟驱动电压有正比了,这个是直流电阻小,动态电阻大,正好跟稳压管相配。

网友H:
多久的产品了

网友I:
这个恒流源的 恒流值是多少? 电流可以调整的吗?
@ANDY-张 @zyj9490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恒流源的 恒流值是多少? 电流可以调整的吗?
@ANDY-张 @zyj9490 ...

此恒流源恒流值由管子型号决定,不可调整。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此恒流源恒流值由管子型号决定,不可调整。

那么怎么知道电流大小?
管子的规格书有写吗?
@maychang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那么怎么知道电流大小?
管子的规格书有写吗?
@maychang

“管子的规格书有写吗?”
一般有写。
即使未写,也可以从曲线上得到。

网友I:
这种JFET恒流源只能做小电流,对吗?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