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交互式通信

楼主(2016-08-17):
可以接收数据,但是发送n个字节时,用示波器看SDA发现,只发送了最后一个字节,大家帮我看看代码有什么问题,多谢,代码如下
示波器截图见附件

//200K速率
//address:0xA0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void   I2CA_Init(void);
interrupt void i2c_int1a_isr(void);
interrupt void i2c_int2a_isr(void);
void pass(void);
void fail(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Uint16 PassCount;
Uint16 FailCount;
Uint16 buf[8];
int I2CWriteData();

int Tx_Data[8]={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77};
int xx=0,ii=0;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60Mhz
   InitI2C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I2CINT1A = &i2c_int1a_isr;     //basic I2C interrupts
   EDIS;
   I2CA_Init();
   PieCtrlRegs.PIEIER8.bit.INTx1 = 1;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IER |= M_INT8;
   EINT;

   // Application loop
   for(;;)
  {
  }
}   // end of main

interrupt void i2c_int1a_isr(void)
{
    Uint16 status;
    unsigned int I2C_Count=0;
    status = I2caRegs.I2CISRC.all;
    if(status == 0x05)  // 传输数据准备好
    {

    }
    else if(status ==0x02)  //无响应条件检测
    {
    }
    else if(status ==0x04) // 接收数据准备好
    {
        buf[xx] = I2caRegs.I2CDRR;
        if(buf[0]==0x01) xx=xx+1;
        else xx=0;
        if(xx>=8)
        {
                I2C_Count=0;
                 Delay(200);

                  I2CWriteData();
                  Delay(500);
                  I2caRegs.I2CMDR.bit.IRS = 0;
                  Delay(100);
                  I2caRegs.I2CMDR.all = 0x0020;

                 xx=0;
                   for(ii=0;ii<8;ii++)
                 {
                         buf[ii]=0;
                 }
        }
    }
    PieCtrlRegs.PIEACK.bit.ACK8 = 1;
}

int I2CWriteData()
{
   unsigned int Count=0;

   if(I2caRegs.I2CMDR.bit.STP == 1)  //停止状态
            return 2;
   I2caRegs.I2CSAR = 0x01;    //存储被I2C主机发送到从机的从机地址
   I2caRegs.I2CCNT = 8;      //发送数据字节数
   while(Count<8)
     {
           Delay(200);
        I2caRegs.I2CDXR = Tx_Data[Count];
        Count++;
    }
   I2caRegs.I2CMDR.all = 0x2620;   //0b 0110 0110 1010 0000
   return 0;
}

1、从示波器上看出,只能发送Tx_Data[7]的数据,前面的数据没有发出去。

void I2CA_Init(void)
{
   // Initialize I2C
   I2caRegs.I2COAR = 0x01;
   I2caRegs.I2CMDR.bit.IRS = 0;
   I2caRegs.I2CPSC.all = 5;         I2C输入时钟(SYSCLKOUT)/(IPSC+1)=60M/(5+1)=10M

   I2caRegs.I2CCLKL = 120;
   I2caRegs.I2CCLKH = 120; //Fscl = =40K

   I2caRegs.I2CIER.bit.RRDY = 1;
   I2caRegs.I2CIER.bit.NACK = 0;
   I2caRegs.I2CIER.bit.XRDY = 1;
   I2caRegs.I2CMDR.all = 0x0020;
}

scope_5.png (25.83 KB )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为什么选择串口进行通信?

网友B:
spi通信,可以进入中断。

楼主:
还没有解决,如果每发送一个字节,将I2C模块重启一下,8个字节都可以发出去,这样就有多个启动位,我想在一个启动位和一个停止位之间,将所有的数据全部发送出去,有搞过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