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给CFB运放选个电源芯片正负12V或15V,运放输出电流100ma

楼主(2016-08-17):
运放是ths3001是电流反馈的,输出电流100ma,电源电压正负12V就行了,15V更好,
需要两个运放,负压电源部分不知道有啥合适的芯片,
试了一个2576感觉空载发热厉害,启动电流大,因为是便携设备,所以感觉不太合适

网友A:
负压可以用电荷泵产生,拉100mA负载下负压会偏差2V左右的电压,不过这通常不影响运放的工作。
参考SGM3209、ISL7660,都是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可以用电荷泵产生,拉100mA负载下负压会偏差2V左右的电压,不过这通常不影响运放的工作。
参考SGM3209 ...

运放是电流运放,两路运放的输出电流就200ma了,功耗大,电荷泵好像不行啊

网友B:
sgm3209哪有卖?

网友A:
找原厂嘛,不要在什么TB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