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595级连怎么驱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17):
多片595级联,只需要按照595片数连续发送多个字节即可。两片就发送两个字节,三片就发送三个字节,依此类推。所有字节发完后,发送锁存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片595级联,只需要按照595片数连续发送多个字节即可。两片就发送两个字节,三片就发送三个字节,依此类推 ...

如果只想让第二个595上的灯亮,别的595不影响其工作,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想让第二个595上的灯亮,别的595不影响其工作,可以吗

只要第二个送新数据,其他送老数据即可,
具体操作:
先定义缓存寄存器(根据级联数),
修改想要更改的缓存寄存器,
送595刷新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想让第二个595上的灯亮,别的595不影响其工作,可以吗

如老tyw兄所言,只修改你需要改变的地方,然后重新发一次。
595是移位寄存器,串行输入。假定你使用四片595,只需要修改某一片595的某一位,也要重新发送四个字节。
所以,最好是把待发送内容写入四个片内RAM,发送程序只管发送这四个字节的内容而不可以修改这四个字节。这四个字节就是发送缓冲区。发送程序应该写成一个函数(C语言),或者一个子程序(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