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是把0xffff强制转换成ul类型的吗

楼主(2016-08-17):
我今天看到一句话表达式是
0xfffful
后面的ul是unsigner long的含义是吧
这个意思是把0xffff强制转换成ul类型的吗?
但是我经常看到的强制转换的写法比如说强制转换成u16的都是(u16)0xff等等的呢?
这两种方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后面的ul是unsigner long的含义。。。

网友B:
ul确实就是unsigner long的含义,但是什么时候要使用它呢???

网友C:
如果给你个数比如2048,存的时候可以是16位的,也可以是32位的,那到底是多少位的呢,比如当你惊喜浮点运算的话,要转换q12,那么这个2048进入也要转换成q12,可以2048<<12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它是16位的,你移玩之后数就有些溢出了,这就完了,所以你加个2048ul<<12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unsigned long  怎会出来一个unsigne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