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NUCLEO串口驱动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6-08-17):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插上USB线,设备管理器里有未知设备,如图:

点击更新驱动程序软件,选自动搜索,提示如下: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编译软件,会不会是它的问题

网友B:
感觉这种问题不太好解决,只能你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C:
楼主上官网搜相关的驱动程序呗。。。

楼主:
已经搞好啦,多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D:
这种是系统应该是被精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