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下载keil 安装了 但是不能注册 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6-08-17):
我下载keil 安装了 但是不能注册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你估计是没按说明上的步骤及要求来操作。。

网友B:
安装教程上市keil c51 version 8.05试试

网友C:
有个**的CID生成器,呵呵,某宝花1~2元,多数**软件都有!

网友D:
起初安装没有看清 单选V2  默认V1 结果造成错误。。

网友E:
一     你要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程序和注册软件
二     电脑使用的账户登录名不能是中文的

网友F:
下载一个keil uv4的安装就可以呀。。

网友G:
不知道你其他情况。我遇到过,win 7系统下注册不成功。解决方法是系统重启,进安全模式里再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