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求一个5V电源功放电路

楼主(2016-08-17):
如题,求一个5V电源功放电路。。

网友A:
电流多少或多少瓦?输入信号范围,频率范围,失真度要求,噪声要求。

网友B:
PAM8403  2*3W D类功放模块2.5~5V供电。。

网友C:
比较简单的就是用一个LM386搭建一个电路,外围电路很简单,你找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就可以了的。。

网友D:
有很多这样的芯片可以用的。

网友E:
好像TDA7052是5V供电的,可以用,还且是数字的,不用加散热。

网友F:
功放电路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像TDA7052是5V供电的,可以用,还且是数字的,不用加散热。

这个可不是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