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用光敏电阻 控制 led灯

楼主(2016-08-17):
求教
用c语言写的光敏电阻控制led灯的亮灭,就是有光灯不亮,无光led灯亮。。

网友A:
把一个管脚接个上拉到VCC  然后在把这个光敏从这个管脚拉到地  然后 读取管脚状态  感光的时候状态为低  然后你在开关对应的led 管脚 控制灯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没有给我们程序,我们怎么给你提供帮助呢

网友C:
用STC单片机的内部AD再用内部PWM输出控制LED,论坛好像有这方面的程序 的。

网友D:
用单片机的有AD功能的脚接光敏分压电路,采集电压变化判定光照强度,然后用PWM改变相应的占空比驱动LED。。

网友E:
若仅此功能,就不用单片机了,全数字电路更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