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向zone区写数据时数据总线总为ffff

楼主(2016-08-17):
(无正文)

网友A:
你应该没配置对    基地址+偏移地址

网友B:
应该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C:
你的fpga怎么配置的?

网友C:
你的读写使能了吗?

网友D:
这都玩上fpga了,我这速度没跟上的。

网友E:
那就是说没有写成功的,写的时候写保护的关闭没?

网友F:
设置基地址+偏移地址

网友G:
你查过过你的IO的连接了吗

网友G:
FPGA的读写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