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596带载输出电压下降

楼主(2016-08-17):
lm2596输出24V,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载输出2A,电压先是由不到20V缓慢升到22点几伏,就是不能到24V,电感烫的厉害,怎么办?感谢大神们帮下忙!

网友A:
参照规格书,选择合适的感值,另外旁路,储能能电容大小也很重要。

网友B:
功率过大,增大负载,lm2596的输出最大功率为15W而你的这个早已超出了最大功率

网友C:
查查电源模块的具体参数匹配

网友D:
那检查下你所选择的电感的,电感选取不合适的也会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E:
这个是输入的功率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