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串联负反馈的所谓落地电容全接反了

楼主(2016-08-17):
落地电容所谓的,都反了。

然而明白其中原理的肯定还没有。

楼主:
如图所示。

极性电容必须要这样。

楼主:
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很多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例如中点司服之类的电路就不需要了。

网友A:
没反。它是单电源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反。它是单电源工作

单电源的这种用法,属于不得已而为之。而双电源也如此,就说不过去了。

只有电解电容反接的时候,音质才是正常的,而正接的声音其实并不正确。

而且反接也没有任何问题。

电解电容反接会漏液、胀气甚至爆炸。除非反接电压很低。即使如此,反接电解电容的漏电很大。

网友A:
如果输入管是NPN,确实这里的电压是负的,电容反过来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在双电源有人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用无极性电容或者两个反向串联。当然出力越大的功放越要求输 ...

电解电容因为有极性,所以正接反接差别很大。

对于单电源供电来说,只能正接,而双电源供电的时候,反接为好,因为此时音质纯正。

2个电解电容串联并反接,也应该是不错的。

正接的电解电容的声音,偏内敛,而反接的则感觉良好。

网友C:
这个接法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法更好。

这样做当然可以,对于双电源供电来说,通常保持电容电压几乎为0,只有上下电会有电问题,但是因为反馈电阻足够大,所以电解电容反接问题不大。

其实,此时的电解电容,即使正接,也和反接的工作情况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法更好。

这电路实测过吗,老感觉这样的线性没那么好

勿用怀疑。9楼电容在量产高精度仪表中应用。比无极性电解电容漏电小。

楼主:
反接的效果,与短路这个所谓的落地电容效果和接近。

从而也就不需要所谓的中点司服电路了。

而正接的效果,声音比较歪一点,同时也是长期以来此类功放给人留下的效果。

对于电解电容,即使薄膜电容,正接和反接都是不一样的效果。

没有什么电容会如同教科书中的极板电容一样。

为了增大容量,人们竭尽全力,发明了各式各样的电容。

但这些电容都不是理想的极板电容。

不同的接法导致不同效果。

恐怕电阻也是一样,颠倒接线,就是不同的效果。

就更不用说换一个电源线或更换一个发电厂所带来的不同效果了。

楼主:
电解电容的模型是怎样的,无人说明,人们仅仅是通过测试,证明了这个电解电容符合电容理想的特性。

至于为何如此,人们并非知道。

人们知道的紧紧就是,这个电解电容的外部特性,与理想的极板电容很是接近。而且还可以测出一系列的数据以证明这的确是一个电容。

但内部特性,人们了解不多。

如果用那个线性的C+ESR+ESL的模型,那么正反应没有区别。

但事实上,区别很大,以至于只有反接的情况才是正确的。

如果电容的变化不大,那么在正接的时候,ESR和反接的不同。

网友E:
我是菜鸟  向前辈学习  向前辈致敬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反接的效果,与短路这个所谓的落地电容效果和接近。

从而也就不需要所谓的中点司服电路了。

这意思是电源线和电厂确实会影响音质?

有理论支持,还是只是所谓的听感?

网友G(2016-09-23):
覆盖各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