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启动

楼主(2016-08-17):
STM32F103型号,外部时钟8MHz。启动时,由启动文件能直接将系统时钟设置为72MHz,还需要设置RCC寄存器,进行时钟设置么?

网友A:
启动文件中配置了,函数中就不用配置了。

网友B:
有个systermInit函数,帮你配置了。
main里面就不用再配置了。